V3000,bga后不显,也没有一长两段的报警,苦于自己没有跑码卡,求助

楼主(2010-12-02):
自己的v3000,intel945,7200显卡,身陷显卡门,hp又不回收这个型号,前段时间自己买的风枪做了bga,不小心把周围几个电容碰掉了,现在是完全黑屏,也不报警,跪求原因及解决方法,本人没有主板跑码卡,郁闷啊

网友:
下个图纸,看掉了那个元件给补上,还有你有可能把北桥给做虚了

网友:
over 了,只能说BGA不是好玩的,除了焊接技术要精确,焊锡质量更重要。
芯片多是功率器件,发热量高,热胀冷缩拉扯焊锡,没几天就彻底OVER了。

补焊时要上高浓度液态松香,并且拖住芯片加热,否则就堆锡了。
一旦失败,只能宣告死刑。重新植锡也是废,原厂焊锡不好弄到,
就算弄到了,温度不合理,也会使焊锡内的添加剂失效。
就算修好了,过不了1年半年就再次脱焊,所以说除了芯片损坏,
绝对不要吓搞。

网友:
3楼说的很有道理,一般修好了给顾客保修多长时间呢?

网友:
3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买了个v3000 还搭上了一个风枪??

网友:
电容掉了,下个图纸照着补回去就行了,不过,用风枪来做BGA,是把芯片搞坏了吧.专业BGA焊台搞这个也不容易,一个风枪....有点无奈,再加上这芯片是无铅的,温度本来就高.

网友:
呵呵,楼主真佩服你的勇气!你买风枪那个钱还不如找一家有BGA维修店做一下!我估计你的显卡也被你烤熟了!

网友:
945  都是无铅的,  用风枪 有 90% 挂,  完全是挑战高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元件掉了四五个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呐,这么夸张啊。intel945集显的板子的北桥遇到这种问题的概率大不大呢,实在不行就换集显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嗨,感兴趣,就买了风枪,预热台,锡球,焊膏,助焊剂,焊台,反正是买全了,嘿嘿,自己的v3000,死马当活马医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买风枪也考虑到这个啦,这不是也加入了搞维修的大军了嘛,先自己搞着,以后还能搞这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显卡估计没烤熟,英伟达的显卡门,真无奈

网友:
我的是DV2000 AMD的`我也有风枪搞过`第一次是成功的用了一个月,第二次是三天`第三次就死了`然后重新买了一块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F:

唉,同病相怜呐

网友:
我收过一台DV9000 显卡花屏 现在只有整块主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