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开机提示按F1、F2,但按了后提示输入密码

楼主(2010-12-02):
华硕A8S开机提示按F1、F2,但按了后提示输入密码,请问该如何清除呀

网友:
直接CMOS放电啊

网友:
这个论坛里面好像有密码表,找一下.

网友:
重写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CMOS密码,,可以放电清除

网友:
有些ASUS的板子,输入BIOS密码表可以能解,可以不用换拆机的。

网友:
坛子里有人发了个密码表,我的积分下不了,你看你能不能下。上次遇到一个华硕的本子,上BGA时把电池拔掉了,结果就要密码了,最后给客户说你就这样用吧

网友:
华硕的机子我遇到几次这样的,刷了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对,刷一下BIOS就OK了

网友:
我还遇见过,先谢谢了,以后遇见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啊!机子是ESON爱普生的,但主板是华硕M5N RVE:2.0的,同行拿来问题是暗屏的,后来修好了暗屏问题,还没来得及装上机,客人就打电话来说让我帮他清一下BIOS的密码,我就说如果容易的话我就帮你清一下,难的话我就不搞了,于是我把电池拔下放电再插上的时候开机就需要密码了,就连系统也进不了啦>一开机就提示按F1或但是按了就要密码。唉!烦恼当头啊!不知哪位高人能能救我一命<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