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170WA 液晶 715G2545 LD7552

楼主(2010-12-02):
前几日修到一台联想17寸宽屏液晶,故障现象为电源指示灯不亮。心想这种故障比较好修,拆开测量 ic LD7552 第三脚 只有2V肯定不对,换了ic  LD7552 上电 显示器反复一亮一灭,可清晰看到logo 。

靠运气不好还有问题,断开灯管,指示灯不闪了,外接好的灯管故障依旧,排除灯管问题。

去掉14V高压电感 外接可调电源到电源,给on/off3v电压,灯管亮了 ,电流1A正常啊 看来还是电源问题。

电源负载能力差,换全板无鼓包电容,mos管测反馈电阻正常没换,换了大电容,换mos管和次级镇流管换主变也没有用 头疼啊
最终换了mos管反馈大电阻100K 后正常!

网友:
你的好运,我的换了也 是一点电都没有呀

网友:
在此问下,7552第8脚连到有个0.47欧的电阻最容易烧了,是不是必须要这个电阻代换,用导线连接行不

网友:
LZ要是能把反馈电阻100K在图上标出来就好了。。

网友(2011-01-01):
一般104的要换成103的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