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0+ CPU发热,点不亮

楼主(2010-12-02):
有两块3600+,一块正常使用中,另一块闲置没用(闲置之前也是正常的),今天把闲置那块装上我正常使用的主板中,发现CPU发热,但点不亮,主板没有报警声。。。

我只是个人用户,问问各位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出问题么?

网友:
以前正常的吗,用电吹风 吹下看是不是受潮了,

网友:
重装一次CPU看看,还不行的话8成是U挂了,最好有检测卡,容易判断。

网友:
检查检查电容,是不是有漏电严重的。

网友:
洗洗CPU座看看行不行啊

网友:
这就不用测试了  你的u挂了    可以留着收藏了  或者是。。。。。

网友:
U坏了  ,放在那里没有做好防护措施。比如静电。受潮等引起的

网友:
不会是存的CPU针脚生锈了?

网友:
供电正常不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用电吹风吹吹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我试过用电吹风吹过了,结果不行;也试过用我老爸喝的白酒洗过了,结果还不行。。。应该是CPU挂了

算了,按6楼的意思收藏了吧。。哪天看它不顺眼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