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ECS p4m800pro-M 没内存供电故障

楼主(2010-12-02):
前几天测了块 p4m800pro-M 没内存供电 检查内存控制IC  RT9618 控制上下管G极 输出内存核心电压。。发现G极上管G极0.5V左右,下管0V。内存电感和G极电压一样也是0.5V 心里没多想直接订了IC回来换,IC回来,马上换了上去,我的妈呀!还是老样子!!做人要老老实的查IC的基本工作条件图纸显示电压,在查看周围电路,只要万用表触碰量电压,就会掉电!,没辙量阻值吧也没看出问题,只好在换一次新的IC,上下管也换了,结果还是老样子。。最后做一个大的确定把北桥也拆了,可惨了,内存电感原来有0.5V的,拆了北桥什么电压都没了 !!真后悔把桥拆了!!!只有请高手帮忙了!!!

把原来北桥焊上去故障老样子:我想问问13脚是否高低平才正确??

经过多次寻问有经验之人,换南桥会OK!
但是我还是没换南桥,终于修好了,我看图看了一天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 内存控制芯片13脚很关键OPS,追线连接了个Q39D极,G极连接Q40  C极,B极经过南桥。
我们来分析一下 当RT9618IC  1和11脚进来12供电--然后有南桥发送高电平到给Q40的B极导通,5V被拉低,Q39关闭状态。这时我的内存核心电压就会正常输出电压。
现在原理搞懂了,既然Q40  B极0.6V那就是低电压,怎么才了让OPS 13脚有电压了呢?突然一下,把Q39去掉不就有了吗!心里马上高兴起来,取掉Q39后,假负载一上,电压全部正常,上真装备后。上电跑马了。。哈哈哈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RT9202爱坏,9218坏的少,多数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我个人认为是桥的问题,我修过其他型号的板子,也是电压不出来,以为是管子坏了,换了一个还是电压出不来,你测一下北桥旁边的电容,如果短路基本是桥坏了,要不然就把电容焊下来测,看一下是不是电容短路

网友:
这个板超级烂的,我遇到很多坏的,很难修

网友:
问题我把北桥拆了,上电还是没内存电压出来呀,难道要北桥在才有正常电压输出,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我把北桥拆了,上电还是没内存电压出来呀,难道要北桥在才有正常电压输出,兄弟!!???

网友:
好像我也遇到过和楼主一样 的问题     也没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桥拆了 上电测内存电压???楼主牛X

网友:
桥都拆了你还修? 有意义吗

网友:
拆桥怎么量的出来啊``U都不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边不要动桥的。。
应该修5VDAUL

网友:
你接个5V过来、

网友:
做桥的时候有元件移位了吧。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才问嘛

网友:
桥拆了,内存肯定没有电压了撒

网友:
回复 网友D:

5V接那里位置请明示!!!

网友:
我把内存上管的D极接到G极。。马上全部供电,时钟,复位,VTT都正常,但是就是反复跑内存!!

网友:
经过多次寻问有经验之人,换南桥会OK!

网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只能把桥再做上去查内存的电压了

网友:
你好好看看有没有信号进IO的呀,有的话换一个试试,把75232都给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