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N17C 板号MBX-160无高压板开关信号

楼主(2010-12-02):
本人是个菜鸟,一开始以为是高压板坏了所引起的,所以换了个高压板,但是问题依旧才在拔下高压板插线的的条件下测无开关信号输出,继而跑线找到是一个控制芯片输出脚烧毁如图所示: 就是U5的第四脚。想请教的是在找无此配件的情况下有没办法解决或是有什么可代换的。还请各位师傅帮忙下,不胜感激!

网友:
3-4连起来看看

网友:
不是吧,接在一起那不就对地短路了呀?

网友:
U5就是一个与门,应该可以在料板上找到配件的

网友:
不知道2、4脚是否可以相连,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
量一下PANL ID SW正不正常,再者就是北桥和显卡供电

网友:
问题解决了,淘宝网真是个好地方,花了一块钱买了一个原型号,装上后正常。感谢各位的观注啦。

网友:
一块钱???  有这么便宜?   开关信号没有,直接从屏供电飞根线下来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