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2000DD1白屏,外接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0-12-02):
刚接到手风扇口全是灰,开机白屏,外接正常进系统,拆机清理灰尘,再开机内屏又可以正常点亮。
进系统看了不到3分钟就出现一条一条白屏现象,再开机就又点不亮了。
点不亮

网友:
不好意思,没写完就发了。
下面接着说:
怀疑是显卡问题,可这款是集成显卡的。
不管了先把北桥做了在说,可还是一样白屏,接着把SIS307ELV也加焊了还是一样,没思路了
那位修过这样的机器,给点意见。。。。。。。

网友:
没有备用屏换一下吗?
或者查一下屏线

网友:
屏是没有问题的,怀疑是SIS307ELV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你查了屏供电有吗?

网友:
屏供电也是 没有问题的,3.3V正常,
发现一个问题正常显示的时候 SIS307ELV温度正常,白屏的时候很烫,现在手上没这个芯片,
等下定一个换上去看看....好了的话再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