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 怪病 求帮

楼主(2010-12-02):
因为没有电池,所以只用直流稳压测试的。
第一次开机什么都正常,待机,开机,进系统,重启,关机都好用,只要不拔掉电源一直都好用。

拔掉电源再插上就不跑码了,待机3M 5M 1.8M都有,CPU不热,发现时钟芯片IMIC9827HT和北桥发烫,按住开关不能关机。
拔掉电源,等大概15-20分钟,再插上电源又一切正常了,如此反复。
量时钟芯片供电正常 ,25,34,53脚都有3.3V,28脚无电压,44,45脚有2.12V。48,49,51,52脚0.5V。怀疑是时钟部分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查,请朋友们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现象我遇见过 是北桥边上有一个电感开路了 加焊一下就好   我修好过两台了

网友:
先干了南桥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补焊过电感了,虽然还是一样,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南桥干了2遍了,呵呵,问题依旧,谢谢哥们,还有什么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