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流与待机电压

楼主(2010-12-02):
        是不是有待机电压(3V 5V) 就一定有待机电流,,,有待机电流就不一定有待机电压呢,,,,,,

     待机芯片 V+   SHDN#  REF都正常 ,,就3V/5V开启信号不正常,,会有待机电流和待机电压吗?

    是不是EC工作了就会产生待机电流 .......................

      菜鸟愚昧,还请高手速速解答,,,在此谢过

网友:
3V/5V开启信号不正常,产生3V/5V的待机供电芯片不会工作,开启信号是必备的工作条件

网友:
那是不是EC工作了就会产生待机电流 .......................?

网友:
有待机电压不一定有待机电流吧,

网友:
好像两种情况都会有吧~~~关键是看你是用哪种可调电源!有些电源待机可以看见电流但有些电流表看不到!

网友:
要是有完整的信号说明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有待机电压(3V 5V) 就一定有电流,但不一定是待机电流,得看本本是否正常工作及如何定义待机电流,就如同不点灯时有电压而无电流,点一盏灯时有电压也有电流,点两盏灯时电流更大,如果灯泡不正常,电流当然就不一样了

网友:
有待机电压不一定有待机电流的  不同的品牌有的待机电压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