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不定时掉电怎么搞

楼主(2010-12-02):
来自: 广东深圳
这个机子 快下班了拿来的 就是自动关机 有时1个小时 有事几个小时 接过了开机一正常 看了大约半个小时的电影掉了 散热很好 在 50度左右 系统从做过 了 还是一样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有电容性能下降

网友:
半小时后掉电一般是温度引起的。 你的是50度。温度正常。查温控电路。是不是温控芯片本身坏。

网友:
这种故障。。反正我们这里是杀北桥

网友:
sony的很不好搞前段时间搞啦好多cr系列的,好像是通病,下拉干显卡。跟北桥。

网友:
sony的很不好搞前段时间搞啦好多cr系列的,好像是通病,直接干显卡。跟北桥。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兄弟呀 这个机子我不干就这样下手去干桥哟 是ATI 的显卡 还有没有别的介意呀

网友:
最好查下电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