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0-12-02):
是SATA硬盘,没开RAID,BIOS能检到。是那么回事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其实也不是所有的串口硬盘都检测不到,有的时候,比如向我现在使用的,用MHDD就提示找不到硬盘,帮你顶下,看看,有什么办法没。同样,用XLY也检测不到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有种 好 一点的办法就是多试几个版本的光盘试一下。这个我说不清楚,但我遇到时换了两张光盘就可以了。你们可以自己试一下 。例如:深度、萝卜家园、USB HDD都可以。

网友:
mhdd 版本和主从问题

网友:
编辑一下MHDD.CFG文件。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进系统用HDTUNE扫 又不太准确

网友:
换光盘,有的光盘可以,有的不行``好象版本不一样`

网友:
把SATA口接在SATA1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常用的那个MHDD,有时候也有那个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顶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一重纺cfg文件,二是因为好多主板原本是4个或者6个SATA接口的bois被用到2个sata的主板上,所以你要把SATA口换一个或者两个。三是硬盘与光驱的主从有的时候需要设置

网友:
是不是MHDD版本的问题

网友:
不要在要检测的硬盘中运行MHDD;

网友:
你设置用ide模式没有啊  或者换个sata借口 试试

网友:
有些主板挑剔主板

网友:
MHDD不要用因特尔芯片组的 测硬盘  好多时候不认

网友:
多试试啊,把硬盘口,MHDD有的偶数不显示啊,你直接点2  4  6  进进看看啊

网友:
就是换盘,换接口,别的还没好办法

网友:
换接口一般都可以检测到了,我遇到多次了,换到SATA1上

网友:
串口很多硬盘不支持MHDD吧.

网友:
有没有详细成功的说明,我的也是这样子

网友:
有些系统盘上的MHDD认不到硬盘,上面不显示!我就一个一个的数字试!只要盘体和硬盘电路板是好的!一般都能检测到

网友:
有时要把硬盘接在IDE1或SATA1才行。

网友:
硬盘坏了社

网友(2011-10-27):
有些第一项  不出来  而硬盘可能刚好在第一上面  我有深度的光盘 就有第一项 郁闷 我对比了下版本  都是4.6的。。。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看样子要学习一下啦!

网友:
你的MHDD版本太低了。

网友:
有时参数设置吧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换个SATA口就OK了。。。别改什么BIOS设置了。。。

网友:
我都是换别的系统盘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有的说的对,现在不是MHDD 不能检测到硬盘,而是MHDD的配置问题,不过对经验而言,只要把硬盘插在主板上SATA接口中的第一个接口上基本上是都能认出来的。不过第一个接口在主板上标示的不一定是SATA1,也有可能是SATA0的,你可能试一下,找几块不同的主板插在不同的接口上试试,别的接口不敢说,但只要插 在第一个接口上保证你能有惊喜。

网友:
太正常了,没有主板芯片组的驱动

网友:
换接口啊,我经常这样,或者换一根硬盘的数据线,因为,有的数据线老化了,自然认不出来。什么换光盘其实没什么关系的。主要还是换个接口,和换跟数据线。

网友:
换接口或者换MHDD版本

网友:
SHIFT + F3找一下硬盘端口

网友(2012-05-20):
把SATA硬盘挂在SATA1上
或:更改BIOS设置中的,硬盘模式为IDE
或:编辑MHDD.CFG文件
    先退出MHDD,然后用DIR命令看看,在当前目录里右一个CFG的目录,输入CD CFG,进入这个目录。
      第二步:输入EDIT MHDD.CFG 命令,编辑MHDD.CFG文件。
      第三步:看到下面这两行代码以后,
                    #PRIMARY_ENABLED=FALSE
                    #AUTODETECT_ENABLED=FALSE
                    将这两行代码里的FALSE改为TRUE。
      第四步:按ALT键,按回车,弹出菜单,然后选保存,再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