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2-02):
我的8187网卡连TPlink的路由效果非常的不好,有人说改信道能解决问题,请问怎么改?
WiFi

网友:
应该不是吧。。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都一样啊?请后面高手解答

网友:
网卡应该都是不用设的吧。没遇到过。。。。

网友:
来自: 新西兰
登陆ROUTER设定界面。有无线一栏应该有channel定。默认一般是11,可以改成手动,设为6.。同时你的电脑网卡装上本身带的一样用程序,不要用WINDOWS默认管理。

网友:
这个要看硬件问题。tplink的默认wifi是频道6。网卡会自动根据路由器的频道而调整。
wifi的规范都是一致的,不兼容的情况不多。重点查一下8187l的网卡问题,这个网卡的兼容性还是不错的,跟调整频道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