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芯片代用

楼主(2010-12-02):
今天客户拿了块昂达945的主板过来检修,开机发现不触发,检查外观没问题,用万用表检测待机电压才1.66V,正常应该是5V才对,用镊子短接电源接口可以强制开机,现怀疑可能是门电路损坏了,其型号为74HCT08D,正好手头没有这款型号的,请问论坛里的前辈,这款型号的门电路可以哪种代替,不胜感激!!

网友:
这种门电路显卡上好像有  你找找看

网友:
08门 相同型号代换

网友:
去ICONLINE 查一下这个门电路的白皮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不是找标示为08结尾的门就可以代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