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 C1 内存电压正常 怎么修?
会员224021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12-02):
今天把内存拔掉后主板就坏了,检测代码 C1 内存供电1.85V  一直滴滴的报警
主板是双敏的 UNF7AX PRO  求维修思路及方法!

网友:
放下电试试撒。。。。刷下BIOS

网友:
我没有装显卡啊 只装了内存 cpu  现在测得 1.8V 和3.3V电压正常  请问怎么测内存时钟信号?

网友:
放过电 也清BIOS  了  故障依旧

网友:
有没有换过内存

网友:
换过 内存 换了好几根了

网友:
个人感觉不可忽视排阻。只供参考!

网友:
测量系统总线、数据线、时钟、地址线对地阻值。

网友:
排阻正常  系统总线、数据线、时钟、地址线对地阻值为多少算正常呢

网友:
数据,地址线的阻值可以互相做参考哦

网友:
我测得时钟阻值有210  和416  两种

网友:
電源管理蕊片輸入輸出正常嗎?

网友:
楼主既然是插拔内存引起的故障那你的内存插槽清理过没有。我遇过类似问题清理插槽好了。

网友:
线路有没有坏的呀,是不是断线呀

网友:
实在不行按北桥看看也许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 这个不是北桥就是 芯片组出问题了 ,LZ要是查查内存就这样 就是这个原因 没错

网友:
测量一下基准电压正常不?

网友:
我也感觉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