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5E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12-02):
         V星 MS-6575E主板可以开关机,但是主板打不开,测试卡灯( CLK时钟  RST 复位FRAME帧周期  IRDY主设备准备 )全亮 ,  数码显示00不跑码 ,  CPU发热CPU 供电为1.75V , 测量复位开关 ,有3.3左右基本正常,  ATXS电源  8脚PG有5V  ,时钟供电3.3V  ,14MH晶振 两脚1.2V 和1.4V  , 南桥  晶振俩脚0V和0.5V   ,其他3只晶振12MH,25MH  等都为0.5V和1.5V下载的图纸不全看不来, 后来不知道怎么下手,请大家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下1.5V
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
复位灯亮 说明没有PCI复位,从A15跑线,看有无上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什么1.5V

网友:
回复 网友C:

  PCIA15有3.3V

网友:
无PCI复位没有图纸,有点棘手

网友:
楼主没有系统的维修方法和思路,说的问题也是乱的,建议拿去专业的维修师博那边去修一下吧,现在修一下才二十元左右

网友:
南桥供电弄出来先!

网友:
复位灯应亮一下就灭,要是常亮的话,先把复位修好

网友:
有些诊断卡RESET灯是正常,我觉得复位没问题。要看看时钟正不正常了。

网友:
晶振电压明显不正常,换掉晶振和谐振电容。。南桥不正常,会有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