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945主板12V短路但是不是对地的

楼主(2010-12-02):
各位好这块主板。电源24PIN那块的两个黄12V间接的和CPU风扇供电吧。但是那块有二级管短路不知道哪的问题。我也拆不少地方了都没找出哪的问题,求助下给个方案

网友:
查CPU供电处,上管,驱动芯片,

网友:
加个电压烧试试看

网友:
看是否贴片电容短路引起  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