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液晶显示器严重滞后问题?

楼主(2010-12-02):
本人有一台15寸宽屏显示器(组装),高压条和驱动板一切都很正常,屏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可是就是有严重的滞后问题!本人换过高压条和驱动板就差换屏了,如果是屏的话如何检测,希望前辈们指点指点!!!!

网友:
对了,忘记描述滞后的大概现象了!就是鼠标移动时有一条很长的尾巴而且慢慢才能消失,打开窗口是慢慢出现,关闭时慢慢消失(其实后景感觉要很久才能消失)。

网友:
好像是屏坏了,我见过几个,都搞不好,呵呵

网友:
路过。呵呵。学经验!!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不用修了,肯定是屏的问题。屏上的那个大芯片坏了。

网友(点评):
你换那芯片肯定好不了,但是有些屏跳根线就能好。

网友:
好像是屏坏了,我见过几个

网友:
客户同意死马当活马医的话加焊一下屏电路上的芯片也许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我尝试各种方法,如果搞定了,肯定在这分享!谢谢回复的前辈们!

网友:
我出遇到过一台,屏电路上的两个大芯片都换过了,也不见好。

网友:
这个故障100%不是大芯片坏了。不要听他们瞎掰!!!是屏电路有问题。可以修!!

网友:
你仔细看下是在哪部分开始拖影的?也就是把屏从上到下,分成上中下3份,看是在哪部分开始拖影的,有些屏在侧边有邦定电路,但有些屏没有,如果是有邦定电路的屏,你就测量邦定电路上的那些检测点,看看是缺少哪个电压,然后直接跳线,或许能修好。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试试看

网友:
楼住 现在是什么情况`修好了没`拿出来大家学习下```

网友:
少了一组电压了。

网友:
兄弟哪一组电压?指点一下!

网友:
屏板高阶驱动电压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话题了,搜索一下相关的帖子吧。
屏上的几个关键电压都没有,大家都瞎忙乎。

网友:
修好了没有拿出来大家学习下

网友:
淄博飞宇 说的在理  我感觉不是屏毁了 是屏电路的问题 好好搞吧  搞好你就是高手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一块,是神舟的15存宽。里面就是一块笔记本屏是有达的屏和楼主的故障一样就是还没修呢,没思路

网友:
我今天换了两套高压条和驱动,结果一样,所以基本确定是屏的电路问题,不过那个要修还真的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
终于解决问题,只有找到一块屏板换了,问题才解决,也就是说是屏的问题,而且是屏的电路板的问题!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