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键能通电 再按复位键才起动

楼主(2010-12-03):
一台机,按开机键能通电,电源及CPU风扇都转,但不开机。测试卡显示____。再按一下复位键就正常启动了,进系统一切正常。每次开机都得那样。换电源无效。不知道啥原因。见过的师傅请讲讲。
不开机
cpu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 你看看 清一下CMOS好使不?

网友:
懒人也学学
的帖子
CMOS好使,俺没一点头绪,不影响使用让拿回去继续用啦。

网友:
查复位电路,可能复位延时

网友:
我也遇见了这样的情况--怀疑某个电容出现问题--桥体周围的贴片电容和32.768的电容

网友:
查查复位电路中的门电路芯片,74开头的。

网友:
什么主板也不说清楚
查复位开关到桥 电源PWROK到桥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