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笔记本 不加电 无REF电压输出

楼主(2010-12-03):
这个主板最初是大面积的电压短路把3D3V_S5的上管击穿,供电芯片MAX8744E也烧了一个小洞 , 还有其他的电压短路南北桥坏了 网卡 时钟 都坏了 排除了所有的主电压短路之后我就换了一个N管装上去 换了一个新的8744上去 ,主供电时正常了但是没有待机电流,MAX8744E的21脚 IN 也有19V的输入 但是就是没有REF电压的产生 7脚REF电路并没有像图纸上面一样只有一个接在REF电路上面的电容其他的元器件都没有  电容被我换了还是于事无补 8744换了3个新的还是涛声依旧  但是偶尔有那么一两次 插上电源的时候待机有0.07 测得时候有REF电压了SHDN  ON3 ON5的电压都能产生 但是3.3 和5V还是不能产生 此时芯片会发烫  请问同仁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求解中

网友:
继续没有上传成功的图片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看看REF后级都给谁了,

网友:
查3v5v的后期有我短路,就是3vs5vs这一类电压

网友:
虚线框中表示无asm,还原原板,拆掉电容,REF从字面上理解是反馈部分的电压,应该有个运放器在前面,再查下REF的来源或者所到之处就知道了。

网友:
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没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
那里还是有轻微的短路,仔细看下吧

网友:
  我想更多的可能应该会是后级 出现短路了 以为来的时候就是大短路的

网友:
看一下线性电压出来了没有?有没有断路

网友:
把REF那针脚跷起来看下,是不是后级拉低的

网友:
取下来还是一样的 有时候待机呈现0。07的时候没有装REF电路上的电容 也会有2V电压

网友:
有保护!SHDN为低,REF是不出来的!

网友:
SHDN这个信号在没有起来REF的时候我还真的没有量过明天重点看一下看是不是R202 300K的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开启信号的电阻是要查

网友:
你有图纸吗?
能发给我一下吗?在线等

网友:
你的板子很纠结的  短的地方好多的,估计还有什么地方有小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