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电源,偶尔死机。死机后启必需清空CMOS才能开机

楼主(2010-12-03):
一多彩电源,偶尔死机。死机后启必需清空CMOS才能开机,各组电压都正常。(能通电但不开机)

网友:
感觉跟电源没多大关系.

网友:
LZ,换电源试过吗,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这个怎么感觉不是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
更换一个新电源试验一下就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是电源问题哦,

网友:
是不是NV的主板啊,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
你的贴子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出这种故障的电源很难见到吧

网友:
电源有地方松焊也会有这种情况,只是少知双少

网友:
也可能电源引起的。我遇到七彩虹P35主板,金和田240W电源,CPUPE2180,使用近半年,经常无规律性死机,强制重启就提示系统文件丢失。在保期间主板、电源都换了,故障依旧。
主机多次拿到原装机店,重装系统,不联网、不运行什么程序,看不出故障。回家联网,上Q都经常死机。过保以后,自己换一航嘉标准版电源,一切正常。

网友:
换个电源用了这么多天都没出现那个问题了。谢谢大家的指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