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845E(MAX MS-6566E VER:2)不通电修复!

楼主(2010-12-03):
主板型号:标题
主板症状:不通电
修复过程:量POWERON,32.768 绿线等线路都正常,后量紫线电压5VSB经一个小三极管Q24的b极为5V,而c极为0V,到MS5的15脚
,电压明显不对,仔细看了下,上面有微微拱起的迹象,拿下里量,打二极管挡,阻值无穷大,显然坏了,后换了个t04的小三极管,
插上电源,点POWERON能通电了,于是装上CPU,内存,在开机,晕!诊断卡不跑码,量内存供电无,CPU供电无
查北桥供电1.8V正常,后发现没有VDDQ1.5V 顺着线路到了一个Q25的MOS管,也就在显卡槽的正下方,直接换了后,
再通电,直接断电,再换了个,再通电,还是直接又断电了,纠结啊。。。后拔掉12V头子,不掉电了,量CPU电路各部位
都无明显短路,修到这里人有点烦躁了,静下心来,想了下。。。望了望CPU,是哦还有U没有换,找了个C1.7的换上
诊断卡一路狂飙,我狂晕,这还是我昨天试机的U怎么坏了,真是害死我了,直接把U对这外面一扔,真想骂人了。。。。
至此纠结的维修到此结束!顺便画了张草图,我不知道画图,随便乱搞了下,还请多海涵!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测示的CPU坏掉

网友:
我最烦的就是跑线路了,动东窜西窜的,  从画的图可以看出 楼主技术比我高。我的弱项就是电路图,478的板子好修

网友:
q24应是场管

网友:
你那绿色箭头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绿色箭头指的是

网友:
修主板还是讲基本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需要我截个图给你吗?MS-5的15PIN是3.3VSB,你的意思是5VSB直接进15PIN吗?

网友:
接了5VSB的管子,怎么可能是个T04的三极管。

网友:
这板好像是通病。我也修过这种板。也是那个小芝麻是祸害,而且祸害就算了,还躲这么隐蔽,换都不好换。

网友:
那个应该是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  比如  702  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