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有错吗

楼主(2010-12-03):
U57不是N沟道吗?应该是高电平导通才对吧?

网友:
哥。。。这是P沟道的好不好!!!

网友:
对的  是屁够到

网友:
P沟道 G极电压大于S  N沟道 G极小于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导通条件

网友:
给你个最简单的办法记住N和P的区别,以G级看箭头向内为P沟道,箭头向外(箭头指向G)为N沟道。  要么就是记住箭头指向G的就是N沟道。

网友(点评):
这招是最好最实用的

网友:
老大,这是p沟 的好不好。

网友:
这是p沟的,低电平导通。

网友:
正如7楼所说,,是n还是p关键看箭头的指向

网友:
导通条件不对,图也有错误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基础的东东吧

网友:
P沟道的,G极小于S极导通,区分主要箭头方向。

网友:
最起码要认识电子元件吧,这样都不认的,修主板,那是不祸害别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错了

网友:
mosfet的导通条件,箭头指向哪里就是哪里的电平更高时导通

网友:
箭头的指向不要按内外来看 容易晕 就按G极看就好了指向G极的就是n不指向G的就是P 里面那个二极管的箭头也不要看

网友:
这里U57本应是N沟道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在接适配器的时候充电,

网友:
最有权威的说法:看电路图工作原理U57应是P沟道的场效应管。但图纸有误,就是U57内部的二极管的方向画反了。

网友:
嗯 LZ肯定是看到二极管的方向去判断此场效应管的类别了,这是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