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945维修案例

楼主(2010-12-03):
今天同行送过来一片945杂牌主板,型号945GCM2-L
故障现象:可以加电测试卡39 ,挡内存 维修思路:不过内存,主供电
维修经过:拿到主板首先目测了一下,没断线…

不过内存,首先我们先量下内存的主供电

妈呀,吓死我了,电压1.0V?难道是我量错了?是184脚啊,是内存供电不够引起的不过内存的不就是内存供电没起来吗?那还不简单 要么MOS管不行,要么电源IC给坏了。心里想着这不是给送钱来了吗,一定要好好把握机(把握不好机会,我对得起党,对的起基地吗?)
再看看内存槽旁边的管子,那不是我要干的东西吗?心里那个乐啊,好久没修到这样的板子为了以防万一我用玩用表划了一下内存184MOS管的S级是相同通的,于是乎抄起家伙一顿猛干
通电试机,电压还是没起来的,量了下,mos管的三个脚电压,D2,4V S1.0V G2.9V

“这个脚电压不正常,你自己看着办吧”师傅说道         mos管的控制级

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再合适不过了。我也感觉电压有点低 开始跑线
这里我们先说下324的工作原理,可能说的不是很完整,很正确。但是希望你们看了之后不要骂我就好至于香蕉皮啊,橘子皮...不要朝我这里仍就好,我相信大家都是由素质的人,那种事情是做不出的。

  电压的产生先后:1,供电 VCC供电这个大家都了解,4脚
2 ,正项输入端  一班都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的来   基准电压 3脚
3,输出电压 控制MOS的导通程度 1脚
4 反项输入端   反馈    2脚

这时,再看上图,MOS管的控制级只接通3241脚,S级直接通3242脚.这两条线路在这里都是直接通的,也就是说324的1脚和2脚联系的线路是正常的,问题可能是基准电压上,那只有3243脚.3脚直接和上图的R518R517两个电阻相通.3脚接R517R518形成分压,怀疑这两个电阻有问题
由于05A电阻不好找,先换18A的电阻 更换之后
内存电压出来,上电,跑C1 C3 26 2R 00故障排除.
总结:这个板子修好之后我测了一下324的其他几个运算放大器,分别控制着内存的1.8V 北桥的1.5 南桥的1.0V
都是
通过324控制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小子、、两天不见理论这么好了、、你咋没先换电源管理芯片哈、不是你风格啊

网友:
电压问题还是好修的.

网友:
    写的不错啊       很好啊

网友:
嘿嘿,看了一目了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说话的呢,偷偷告诉你,其实我也换了。
哈哈

网友:
不好意思、、喧宾夺主了、、我去另外发帖

李宏辉 -1 龙哥说了,不要在他帖子上发联相关内容!

网友:
修板就是要细心,有耐心这样才可以修的好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师傅来了, 谢谢师傅的指导, 徒儿记住了
打从来深圳,没有你的教导,可能我现在对主板什么都不会,更不会进步这么快
在这里想说声,“师傅,您辛苦了!”
没什么能报答您的, 等我有钱了我养你啊  你就不用上班了

网友:
有个师傅就是好啊,努力啊

网友:
彼此彼此 ,       希望以后我们以后共同进步。

网友C:
学习学习    呵呵  给我就会直接先换324 不行再查周边电路

网友:
  只要了解他的工作原理之后, 修的话很简单

网友:
强帖,今天来基地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那么辛苦的奉献出来。

网友:
       都是基地的朋友,  应该的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下手很准确,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2014-11-28):
引用 网友A:
小子、、两天不见理论这么好了、、你咋没先换电源管理芯片哈、不是你风格啊

这里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控制内存供电工作,而是内部结构电压比较放大器组合的芯片来进行。

网友:
有时候常常加焊下就莫名其妙的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    呵呵  给我就会直接先换324 不行再查周边电路

换324之前最好先测量下本身正反向输入端电压值,一般这个芯片损坏的话,输出端电压值也会异常,楼主这里的故障应该是324连接的分压电阻R517和R518电阻阻值变大影响了本身3脚的正常电压值大小,所以造成1脚输出低电平没有导通内存MOS管输出工作电压。

网友:
楼主你的讲解真牛,对我来说你是高手中的高手。挺你。有图有技术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