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只能打前面23页

楼主(2010-12-03):
打印机只能打前面23页,后面就打不出来了。23页也后的用一页一页的打也打不出来。是怎么回事,请教高手们。谢谢

网友:
是喷墨还是激光打印机,如果是激光的,有可能计数器有问题

网友:
23页也后的用一页一页的打也打不出来。
------------------
没有错误信息?

网友:
先重装驱动试一下。

网友:
重新再打一次还是这样??

网友:
如果是word文档,点打印后出现打印机图标,然后一下消失,那么就是文档第24页以后有错误信息(格式有问题),把第24页以后的内容全选清除一下格式再排好版试试

网友:
具体故障现象,是报错了还是怎么,要说清楚啊,不然怎么判断

网友:
打印机内存不足或有问题

网友:
试一下这几个方面:换台电脑或重新做系统;换个文档试一下;把打印机的分辨率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