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的奇怪问题,头一回见过,大家请进!

楼主(2010-12-03):
接到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能正常开关机,也可以显示无信号输入,但一接VGA线就只有电源指示灯亮,仔细看屏上也没有显示。打开检查量各电压正常,改过高压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请大家来说说你们的见解!客户留机下来了!

网友:
LZ有没有点过灯管呢,排除一下灯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信号放大有问题

网友:
肯定驱动板的问题,刚遇到一台,换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看下分辩率是不是上太高了

网友:
普通的故障一点也不奇怪,一般是程序片坏了

网友:
有没有换跟线试下啊

网友:
楼主 拆机。
看看驱动板。上自己的一套试试灯管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老多了 都是三星通病 主板问题可以刷程序试试   不行就得换版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都是三星通病 主板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你用通用的点下就出来了     应该是mcu的问题呢

网友:
MCU故障,这是常见故障。。

网友:
明显是驱动板的问题,开机出现无信号,说明电源板和高压部分、灯管都是正常的。。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驱动板问题,查 行 场 是否正常。

网友:
还是MCU的问题,这种要么换板,要么刷一下看看

网友:
mcu 问题的从新编程。

网友:
驱动版的问题吧

网友:
程序坏了!!

网友:
测过灯管没有问题,VGA线也换过了,现在手头上有一块三星的驱动板,但两块有点区别。用普通驱动板正常。客户要求修好原来驱动板,真拿他没办法!

网友:
换个mcu,三星通病

网友:
手上正好有台和楼主说得故障一样的 ,搞好告诉你 ,不过我想大多是MCU的问题多了 先写程序 不行 再换MCU..

网友:
如果写程序不行,说明MCU芯片也坏了,那就买个带程序的MCU吧,

网友:
会显示无信号说明灯管高压正常,上了信号不正常肯定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是数据的问题。我就刷数据修好了一台。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 ,电源指示灯是绿的还是黄的:黄的大概是VGA接口电路有问题信号进不去查一下接口处的二极管或三极管。绿的大概是MCU有问题吧。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wendunjing
你分析有道理!

网友:
换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