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1400奇怪故障现已解决

楼主(2010-12-03):
求DELL 1400奇怪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8699-1-1.html
为此机器故障曾动过显卡、南桥、主板各重要芯片,都没有解决,最后在加焊主板各供电滤波电容时发现,刚把PC187和PC185加焊后可以正常开机了,但过一会后还是出现了原来的故障,于是在此做了个实验,用风枪加热此电容时也可以开机了,等冷了以后故障又还原了,但在其它的地方加热却故障还是一样,于是怀疑此电容有可能性能不良,于是找到一个同样的料板拆下了两个电容将其换下,一直都可开机正常了,直到今天早了也没有出现问题,但还有一个故障是:单用电源时一通电便会自动开机,但也可正常关机且不会重启,用电池或和电源一起用都正常,所以再请问一下各位朋友,像这种故障会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另附此机器图纸一份,供大家参考!

戴尔 1420 1400.pdf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如何查出来 是这两个电容的.不会是用风枪一个一个加热试的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问题   得好好分析下电路   那电容是咋回事

网友:
是啊,怎么判断那电容不良的``期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都动过那么多地方了,实在没办法了,最后查了相关资料听说电容性能不良容易出现这问题,所以就一个一个加热试试看,没想到这方法虽然笨了点但还好用,最后总算把问题找出来了,不过对于那个通电自动开机现象还没有解决,虽然不影响使用,但还是想把问题找出来,所以还请问位能帮助一下,谢谢了。

网友:
问题是你刚加那两个电容   那么准确啊    这问题不好判断啊  欲求详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请你仔细看一下我发的那个链接,这机器是加热后可以点亮,等冷了就不行了,所以你刚给电容加焊时它还是热的,这时候马上去点机器是可以点亮的。

网友:
专业啊,专业

网友:
图纸上面是7400的显卡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看一下那个CMOS电池有没有电,还有就是从电池到RTC电路这一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感觉应该就是这问题.看一下拨下电池,电源,然后再接上电源,看BIOS能不能保存到时间就知道了.省去拆机.

网友:
看了一下,PC187是+3.3V_RUN,PC185是+3.3V_SUS。楼主有没有测过换这两个电容前不开机的时候,这两个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