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腾达路由器注意了!让人苦恼!

楼主(2010-12-03):
腾达路由tei402 晚上回家断电第二天回来开机就上不了线!我是在关闭电脑后直接断电的!第二天回来需要进入192.168.0.1设置界面把设置好的东西东重新保存后就有可以上网了!我设置了自动拨号啊!以前的选项也都保存了!(我的是铁通)还有一台是客户的,是无线路由器也是腾达的311R和我的有线路由是一样的问题!给客户上门好几次!有的时候进入路由192.168.1.254设置界面,连以前的设置都保存不了!还要重新的填账号密码进入设置界面!都重新设置才可以上网!有时路由设置保存了!开机和我的有限路由一样!开机等很久都上不去!必须进路由给所有设置重新点保存就可以上网(客户是有线通)!腾达的路由到底怎么了?希望朋友们可以帮帮我!

网友:
检查一下硬件的问题。在路由器界面,每一项设置完后,有一个项目是保存,点击它。如果确定点击了保存了,那就要查找一下硬件问题。

网友:
腾达的还不错啊,

网友:
可能是路由器出出问题了吧,换个路由试试吧,如果是路由的问题就拿出来修或者买过一个吧!

网友:
腾达路由质量一般了

网友:
一直卖的这种型号的路由器,觉得一般般吧。

网友:
同情,我也有朋友遇到,最后把它当交换机用了.

网友:
问题是我是卖家啊!损失的不单只有时间,最重要是还有信誉啊!做生意什么最重要大家应该都清楚!

网友:
貌似是有线通被设置的IP?

网友:
呵。。。腾达的东西就这样。。。。垃圾,呵。。。我以前用过。。。后来给换掉了。。。可以用TPLINK或DLINK的。。。。性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1-02-04):
腾达路由不怎么样啊!

网友:
个人感觉DLINK还不错,原来用的DI704P到现在还在服务,5年了啊!

网友:
我也一直用腾达的,没有问题呀,3家一起上,只是不能设成有需求时自动连接(老连不上),设的是一直在线

网友:
腾达的路由器就这样啊

网友:
我安装那么多的402 没问题呀

网友:
在保吗?在保就返厂啊,我一般都是用迅捷的,还不错用了这么多到现在只碰到一个有问题,马上更换返厂

网友:
有2种可能1是路由器软件版本问题2是路由器厂家生产出来的路由器协议和它的有线通服务器软路由的协议不支持!今天我上门帮顾客换路由器就是这样!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一起用过腾达的远程ap,感觉还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和提醒!腾达路由软件升级太慢了!我看了看,还不如迅捷的fr40软件升级快那!迅捷几个月就有升级软件出来!而腾达半年才有一个升级版本!哎!挺失望!

网友:
我公司用的一台腾达,质量还算行吧,每个月死一次二次,比100多块的TP强些。

网友:
我的每问题哦!怎么会

网友(2013-05-01):
已经遇到巴发罗一个。腾达双天线一个 故障一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