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945

楼主(2010-12-03):
偶这有几块 945板子 不开机 点开机键 无反应 开机键 3.3V
不开机

网友:
说个intel老坏的通病 IO !自己去查下IO影响开机的条件!

网友:
史密斯芯片~~~~~~~~~~~~

网友:
偶也感觉IO有问题 但是 ~~~~~谁有图纸~~~

网友:
同行有这样的板子 我 想买个 一 看全是 修过IO的 几十个 大 板 绿板 看来IO常坏

网友:
问题是怎么 修 直接换IO吗!!!!!!!

网友:
基本的待机条件先测一下,容易测的先测,测到无头绪的时候就换吧,IO/南桥,既然IO易坏,直接换比你查图纸快吧,还要跑线路,呵呵

网友:
更换I/O或者南桥这类板子的通病

网友:
intel原装版不上cpu不加电,今天刚学的,哈哈

网友:
顺着开机电路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