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网本BGA钢网

楼主(2010-12-03):
大家有没有CG82NM10的钢网,N450CPU的钢网。如果没有的话,BGA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植珠。

网友:
一颗一颗往上植啊,呵呵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对的

网友:
只能一颗一颗植了,

网友:
买张网好了。网才几个钱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找到CG82NM10的网,N450CPU的也没找到,版主有买吗,介绍一下

网友:
还是卖一个方便点

网友:
淘宝上面去买吧,我花了150多块钱,买了100张网,不要怕费钱,好货不便宜啊

网友:
我一般是没有一样的就找个大体一样的网上植,缺少的就用手往上植了

网友:
新手用万能钢网不方便,补球,风枪控制不了温度,我一般差5个球以下的才用风枪,太多就是重新植,植完放到返修台加热,再取网

网友:
没有钢网就一个个推了 我开始练习的时候都是手推

网友:
我有钢网,只是找不到那种钢网,淘宝上现在都还没有,所以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我试了大小差不多的都不一样,空排列都差一点,看来只能是手动摆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