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时钟不工作

楼主(2010-12-03):
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吧。我在修一个dell 640m,开始是没cpu供电,现在换了芯片后cpu供电产生了,cpu供电的pg信号3.3v,时钟的开启信号是0v,原来是3v,现在这个是正常的。现在时钟的各个信号都没有,电压都正常,晶振有压差,没示波器,不知道波形正常不正常。大家帮我判断一下现在是哪里有问题,导致时钟不工作。给南桥的ichpwrgd是3v。请高手指教

网友:
在线的高手来讨论一下呀,急等回复

网友:
手上没有这个图,连用的是哪个时钟芯片都不知道

网友:
看了时钟芯片有供电有PG还不工作没示波器就直接换个晶振嘛还不行就换时钟IC

网友:
最新进展 换了南桥后cpu电压升高了,电流从原来的0.2升到了1a左右,时钟还是不工作,时钟的谐振电容和晶振都换了,还是不行。一般时钟芯片很少坏的呀。也找不到这个芯片。昨天墨星大哥指点我量了一些测试点,就有一个不正常,clk pci ich,这个据说正常应该是1.68v左右,我的是2.8v。请高手指点,版主现身赐教

网友:
问题以解决,换了时钟芯片就有时钟了。大家都认为时钟芯片不易坏。所以就一直没换。最后下了个cy28447的pdf,确认所有工作条件都具备了,找了个通用的时钟ics954305,时钟就有输出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