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7-AM SE2主板不能用液晶问题?

楼主(2010-12-03):
如上图所示,画出来的这个电容自己掉了。
以前我见过他的主板,是个液态电容,我从网上找的图片都是固态的。现在我手头没有固态电容270  16V用液态的可以吗?我试了16V1500和16V1000液态电容为什么安上主板就短路。可以用什么样的液态来代替呢??

忘记说了,没这个电容用纯平可以正常使用,用液晶,有的可以,有的显示一秒后黑屏一会在显示一秒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你再换一个液晶显示器再试一试,都是同一根数据线。

网友:
换上短路会不会是你电容正负极换错方向啦

网友:
替换的太大了吧。再找找小的。uf小的。

网友:
这是华硕主板,楼主肯定装反了电容极性。

网友:
想必就是  对反对电容会导致短

网友:
电容接反了,楼主检查去,华硕就这毛病

网友:
拆舊板來換!

网友:
不是莫非装反了.是肯定装反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电容标识是和其他板子相反的,电容最好原值代换,没有也要找容量一样,耐压值大的代,总之可以以大换小,不可以以小换大。不然会······嘭

网友:
不是吧,我不可能装反了,电容我还可会换的。。。

网友:
华硕的板子和其他的板子不一样   电容的极性都是标反的   楼主  明白了吗?

网友:
你把这个电容拿掉试试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