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nv511F故障

楼主(2010-12-03):
故障是亮一下黑屏初始以为是灯管和高压条故障替换测试正常,所以锁定为驱动板,求这个型号的MCU或者告诉哪个板子可替换

网友:
没人知道吗?版主呢??????SOS!!

网友:
没人知道自己去买个板子吧

网友:
你不会拆开看一下呀!你发的图只能说明屏是三星的。难道三星会给长城代工显示器么?????

网友:
20元买了个MCU刷好了,屏的确是三星的长城的就不能买三星的屏放里面?补充一下就是板子130不包邮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