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920-a2

楼主(2010-12-03):
请问g86-920-a2能和g86-631-a2代换吗

可以代换,亲测。用g86-631-a2代换g86-920-a2。感谢蛋蛋

网友:
应该不可以的,他们都不是同一级别的显卡了

网友:
肯定不行的啦,显卡最好是用同型号的代换,现在的显卡都不便宜

网友:
不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