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与假负载的关系

楼主(2010-12-03):
cpu座有虚焊可以导致上假负载时有正常供电,而上cpu时供电却不正常,这是为什么?有时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又是为什么?请各路高手赐教。

网友:
你不能測蕊片,只能換了再說

网友:
CPU座虚焊时(不是空焊,这是重点)假负载测试可以,但上CPU后不行,主要是假负载其实它不是负载,只提供我们诊断的辅助工具而矣,当上真负载时,CPU的供电电压虽不高,但供电电流却很大,当大电流通过时,就会产生大量的热,迫使CPU的发热曲线与主板的发热曲线不同步,虚焊就会变为空焊,故而会出现CPU不过的现象。

网友:
这个真地还没有研究过,等待张老来解释下

网友:
没听懂。我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cpu没供电是不会发热的,我摸了一下,温度没升一点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假负载 和u只差电流问题 所以应该都是电流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问题应该不难,手头没有现成的管理芯片。我看了论坛的几个帖子,这个问题好像是915主板的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解释不清楚
打个比方,0.5a的保险 你点个灯泡没问题 你点空调那它肯定爆掉啊!
负载电流10ma级别的 u的电流时10a级别的 1000倍
好多元件不良的时候小电流都没问题 大电流就不灵了 而且电流大了温度高
热稳定性变差的元件也会引起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比方打得好,能从另一面思考。谢谢。

网友:
只要找到问题的所在,解决问题就容易多了,既然已经确定故障,就大胆的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