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HP4411s和一台6531S进液后很反映很慢。

楼主(2010-12-03):
这个月接了客户3台HP进水的本,两台都是4411S。一台是6531S,修亮机后都是反映很慢,进BIOS慢进系统很慢进PE都卡到滚动条那不动,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求助。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吧,进水的问题很复杂,通常修好后机器不稳定是常事

网友:
查时钟~~再看硬盘那是不是线路腐蚀了

网友:
时钟正常接口也从新加焊。并且没断线,南桥也杀了。涛声依旧。很头疼。

网友:
找个原装电源看看,

网友:
5楼的朋友说得不错,应该是你的测机电源有问题,换一个原装的吧。

网友:
换了原装的适配器还是那个老样子。不过还滴感谢大家的帮助;期待解决中。

网友:
有没有试过重写下BIOS

网友:
bios也刷过了就是不行,估计滴换板了。

网友:
新发现用电池速度正常,但用适配器就慢的要死。

网友:
北桥后面的电容换了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那么厉害?佩服,学习中。。。。。期待楼主换换看看。。。。。。不会保护隔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