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CPU使用百分之百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03):
现在手上有台T41,CPU频率有时使用百分之百,系统和硬盘和CPU都换过啦!都都是一样故障,希望各位高手指教
cpu

网友:
FPU出了问题,换个ICH试试

网友:
宋财企
的帖子
请教LS的FPU是什么东西啊?在ICH里?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过热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南桥有问题 。

网友:
我以前修过 是温度引起的 !不过我那机器是CPU用一会就很烫!

网友:
先排除温度问题在量下VID线看正常不?有料直接换个ADP3205 看看

网友:
换个ICH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