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电后有吱吱声,开不了机

楼主(2010-12-03):
INTEL 7501的主板 插上电源后有吱吱声,电源是好的,按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再按还是一样,声音是从RC1587M或SN75185附近发出来的,RC1587M旁边有一个6.3V1000UF的电容,测了一下有3V多点,SN75185有两个电容,电压很小,这三个电容我都换的试过了,还是一样,会不会是块子有问题啊,没资料不知道怎么查,望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是不是做过北桥的板子呀.

网友:
12短路了吧。

网友:
有三个6.3V 2200UF的电容冒泡了,我用16V 2200UF的换了,其它方面没修过啊,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A:
CPU短路吧   把CPU辅助供电把掉   然后看看是否故障依旧

网友:
我是新手,是不是电感虚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短路吧   把CPU辅助供电把掉   然后看看是否故障依旧

不装U,不插给U供电的线还是一样啊,我也猜想是不是哪里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至少确认的是主板短路了...去论坛里搜一下...里面有别人的经验......多看多学.

网友:
搜索时显示,论坛服务器维护中。。。
看来只能再等等了。

网友:
应该是电压短路了才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 挨个查各电压的对地阻值

网友:
CPU供电部分的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把供电管拆下看响不响

网友B:
楼主还是先试下。把那个P4头拔下。再开机看看。还掉电不。若是还掉电。那就查下那个24口或者20口电源插座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先试下。把那个P4头拔下。再开机看看。还掉电不。若是还掉电。那就查下那个24口或者20口电源插座是 ...

不接CPU供电的还是一样,
主板是INTEL SE7501CW2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主板里。那你就查是那个电源插座是不是有短路呀

网友:
我手上的95S533-TVM ISA/S也是有吱吱声,响大概一份钟后不响了,诊断卡跑F0,拔掉CPU辅助供电把掉,没有吱吱声,诊断卡也是跑F0

网友:
电源芯片ADXXXX可能也会有问题

网友:
12V、5V、3.3V、5VSB、3.3VSB、2.5VSB、vcore、vccp、VDIMM
你先确保这些基本的电压正常

网友:
还是服务器的板!

网友:
楼主说的是裸板上电也报警吗?如果是那就可能是板子问题如果是带其他东西的话,可以都拆掉外部的东西再一次插上确定问题。说的可能不对不要见笑

网友:
换个思路,如果无法确定是哪里短路了,从你开始换那3个电容的地方查。通常电容爆掉会引起供电转换电路的过载损坏,这是有联系的。只是楼主这块板不建议你修,服务器的板恐怕要比普通电脑要复杂的多,需要资历深点的。

网友:
查一下有响声的地方是不是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