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IOS参与开机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0-12-03):
  以前听过说BIOS在待机下有3.3V供电,BIOS就有参与开机.
现在正好有修一台HP B1200的机子.测开机条件也满足了,南桥,EC也换新的,可就是不触发,量BIOS在待机下有3.3V.这本上家把BIOS拆走,后来给要了回来,不知道是不是BIOS坏了引起的.手上也没有编程器,有没有知道这台是不是BIOS有参与触发的.

网友:
啥型号的本子?BIOS是挂在哪的?

网友:
再写一下BIOS.,程序不对也不行的。

网友:
这款机器没修过!不过我觉得参与触发的BIOS都是8角的,而且都是2M以上的BIOS才参与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机器BIOS就是八角的.SST25VF08OB

网友:
那建议先刷个BIOS再说了,一般要回来的BIOS他会胡乱给一个给你。

网友:
该机的BIOS是参与开机的

网友:
一般来说待机时BOIS就有供电的就参于开机。如果有示波器,在待机时测芯片的第一脚片选有波形的话肯定是参于开机上电的

网友:
华硕百分70以上的都是管触发的,楼主的BIOS是不是华硕的呢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个原装的BIOS刷上去试试

网友:
如果挂在EC边上就会参与触发``

网友:
有可能,如果BIOS参与触发的,BIOS程序坏可以引起不触发,我遇到过,把程序擦除了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是参于触发的 刷了在说

网友:
找个电路图看看啊!  如果BISO 是挂在EC 边的, 就是参与开机的.

网友:
很可以楼主的这个机子BISO 是参与开机的,还是换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