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2000待机0.02A启动0.33A

楼主(2010-12-03):
一来就两台同样机子康柏M2000待机0.02A启动0.33A就没有反映了,请问是不是桥的问题RG82855GM?

网友:
明显是电压没有出来,你量一下CPU电压出来了吗?肯定没有,电压都没有出来怎么确定是桥坏了

网友:
测测是不是还有电压没出。

网友:
问题不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