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各测试点?

楼主(2010-12-03):
刚学笔记本维修。想请问下。各个测试点要怎么查呀。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还有PG,时钟等。请各位说下

网友:
楼上厉害,这问题有深度。恐怕要问饼哥才能回答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你们一般遇到通电不显示的本子都是查哪里呀。

网友:
各位高手。请说下呗。给新手指条路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看到板上有大电感的就去测没电的肯定有问题。不通电的首先考虑3 5v待机有没有出来,像南北桥显卡等供电,你提的问题就好像是,吃饭怎么吃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水平有点高。很难答复。找饼哥喽。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内存。桥都是查那些电感吗。谢谢了。那些PG。时钟是查哪些元件。呢

网友:
每个板子查的地方都不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可以说下一般都是查哪些地方吗。我是新手。希望你能说明白点好吗

网友:
是的,像南北桥与及,显卡,都可以测上面的小电容,以及像南桥可以测边的上小电容。像测电压都大同小异,而复位,可以用诊断卡去测时钟也一样。而老手都有的可以靠经验。还可以测电压的跳。这需要借助电路图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现在我知道查哪些地方了。但是都说维修先修供电。你可以给我说下。CPU,内存,桥。正常的电压是多少吗。谢谢了

网友:
基本上你说的东西,都要在电路图上去找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关键我这个本子是山寨本。我打开之后主板上我也没有板子的牌子与型号。不知道要找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