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么把RST写入U盘里?

楼主(2010-12-03):
(图片)

网友:
克在光盘上不是很好嘛

网友:
用winhex  这个工具,准备个小U盘,这个工具写过以后,U盘就不能用了。。。

还有一种,很简单的方法,下载杏雨梨云U盘系统中秋版,先把U盘做成启动盘然后把这个文件改成DIY.IMG,放到U盘的根目录下边,然后,开机U盘启动,2级菜单,里面有个运行DIY.img,运行了,就是这个软件。四川阿吴教我的方法,试了试,还是不错的。。。

网友(点评):
我试试看

网友:
你的那个IMG路径中不能有中文,把你的制作工具和IMG镜像放到某分区的根目录下就要吧做了。(反正就是路径中不能有中文,否则会失败),还有啊,兄弟,你的那个镜像能否发给我一个358618245@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我的这个镜像可以用 就发给你

网友:
LZ,能把你那镜像也发我一个嘛?谢谢了、、tfzxcvbnm2012@yeah.net

网友:
已发送tfzxcvbnm2012@yeah.net;358618245@qq.com;

这个软件在别的论坛可以下到,所以不再接受索要请求

网友(点评):
做成功了吗

网友(点评):
谢谢了、、别的论坛能下到?找了很久,好像都没有找到、、

网友:
不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
结果如何  说下  应该是成功了

网友:
方法是有的,还很完美。就是用WINHEX...

网友:
用完美者的U盘系统,用ULiso写入U盘启动,改名字后替换

网友:
我有个工具,一键就能写到U盘里。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