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上网本图纸!

楼主(2010-12-03):
如图,不是很清楚,各位就将就看看!故障为Q31旁边的MOS管烧毁,烧得细碎细碎的,就像人被火化了一样,一碰就成灰了,是个复合MOS管,换了个脚位一样的上去能点亮机,就是插上电池出现大电流,故求此机 图纸、 望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
什么牌子的笔记本呀?

网友:
插上电池就充电了,电流当然大了。

网友:
这板我见过。。图你这样很找到的。。你的那IO是什么,,上次论坛有发一个。。你搜下吧

网友:
不好意思啊各位!
现在把板子说清楚点;
版号;NB-S30A V1.1
I\OWPCE775LADDG
GBM,南桥
945GSE.北桥
N270CPU
有的朋友帮帮忙!先谢谢大家!

网友:
那个双MOS管应该是一个主供电隔离管。管的型号不对,论坛上有对那种管坏的改法。

网友:
山寨机器修不好就别修了!

网友:
你那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上的,你可能管子换错了,你量下哪几个脚相连,来找相同定义的吧,图纸估计不好找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双P沟道的吧

网友:
是N管还是P管搞清楚!管子换的不对吧!

网友:
这机器是长城的上网本。

网友(2011-01-12):
回复 网友A:

查下充电电路和放电电路,不插电池量量电池接口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