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28的电源

楼主(2010-12-03):
航嘉HK328的电源,没SB5V,保险坏,测无其它短路,换上保险,通电,辅助开关管C5027处要打火,挂的灯管一直在闪,辅助开关管已经换了,还是一样,请教故障

原来是辅助开关管后的变压器有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首先就要把5027给换了!

网友:
后级整流电路检查没有.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后级的大管子拆下来测一下吧。

网友:
辅助电源还有其他东西坏,仔细查查,东西不多,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c5027基极所连的三极管正常吗,还有 光耦是不是漏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