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老烧7575

楼主(2010-12-03):
接到一台联想LXM-WL19AH  开始拿来时是能用3个小时的样子就出现黑屏现像,是完全断电了,过一下子又亮又黑,以为是开关,确实也有点氧化,一起全换了,可发现还是不行,拆机测了灯管,发现有一根电流不对,换时灯管头确实因打火发黄,把线头剪掉一点重新接上,还有根发现不是很好了就也一起换了,换完测机一下午没事,准备发货,点下机发现不通电了,打开看输出 不对,5V没有,12V拉低电压不定,换完7575好了,下班没管,第二天早上开机测,测了不到1个小时黑了,再量下电压和昨天一样,7575无输出 ,7575又烧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下电源400v滤波电容,和电源IC供电电容50V  10UF-47UF,

网友:
一般都是大电容引起的问题..还有整流..仔细看看

网友:
楼主修了没有,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