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好福的。之前是死机了。滴滴响。再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12-03):
之前是用着时死机了。并且滴滴响。强关机之后。再开机不显示了。CPU电压测过是1.02V。还有之前可以显示时。内存条热。

已经解决。因为知道这个本子之前网卡坏掉了。刚才拆下管子之后。管子正常但是那两个脚还是短路。既然打开了。我就把网卡芯片也取下了。不短了。装上管子。已经开机了。故障是因为之前网卡芯片坏掉了。引起的短路。
谢谢大家了。论坛真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自己多检查一下..

网友:
CPU是集成的吗?如果是,BGA一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的。BGA没有条件呀。我是在地市。这里没有、BGA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供电没有查。我不知道要怎么查内存供电,这个要怎么查呀。可以说下吗。都是哪些条件。内存换过了。并且我的内存放到别的机子上可以正常启动。内存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是刚想学笔记本维修。所以这些都不知道。请问可以传份。二代内存的脚位图吗。我对着查。还有,内存工作的满足条件。都需要哪些可以说下吗。比如。内存供电多少V正常,参考电压多少正常。可以吗。麻烦了

网友:
楼主太牛了。。。啥都不会就敢修笔记本!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自己的用的本子。之前对台式机 主板知道一些。想学笔记本主板维修。正好自己的本子坏了。所以就拿自己的本子开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我查查。有你的指点,我再小心点。不会出问题的。一定会修好的。我估计还是内存这块有毛病。因为之前就是内存这里非常。然后死机了。再开就打不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着你说的。我已经测过了。3V。0.9V都有。只有1.8V偏低。只有0.9V。而那旁边有一个场管1J13ED这个管子。G极与S极在板子是通的。是不是这个管子坏掉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可是这个管子要怎么带换呀。我刚才根据这个管子上边的型号找不到呀。可以帮我看看吗。。可以加Q吗。276608644。谢谢了。帮帮我

网友:
LZ,努力修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可以替换的管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