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 pfc 电源故障

楼主(2010-12-03):
连续使用1天一夜后,就自动断电,然后30分钟之内开不起来 风扇不转,要等30分钟之后
电容无鼓包漏液 无明显老化 应该怎么修?
长城
使用
电源

网友:
如果没有鼓包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虚焊之类的呢.

网友:
虚焊的也没有 才看完

网友:
滤波电容全换了吧。
开不起来的时候,看看494的4脚什么状态,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电源盒工作不正常,不能长时间工作,最多的毛病是电容失容。

网友:
自动关机时马上开盖检查有没有过热的元件。一般多为滤波电容热击穿故障。

网友:
MOS散热不好吧

网友:
我也认为是过热方面的问题,要不就是某些元件老化?

网友:
估计是保护电路动作了。

网友:
换待机5V 12V滤波.

网友:
先换电容 不行的话 就风枪 吹 看吹哪里出毛病就换哪里的原件 热稳定差

网友:
滤波或肖特基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