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关于联想G450L的背光问题。

楼主(2010-12-03):
接修一台进水的G450L ,不能开机,更换EC (KB926QF)和南桥82801IBM后能开机,但是屏背光不亮,以为是EC的问题,更换另一个EC后也是同样的现象。求各位能给个建议,这个屏是LED的,不知道这个LED的工作原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大家不要 回答了 。自己搞定了 。

网友:
搞定了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像你这种发贴方式,估计以后再有你的贴子也没人会搭理你。解决了自己还藏着掖着的。

网友:
哈哈看来楼主有责怪之意啊

网友:
楼主如何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看看,有人有意见了 。
那就来个全套的 吧:
      这个机器是 比较新的LENOVO G450,最开始的问题是 由于机器进水导致不开机。和客户谈好价钱就拆开来,先烤了1个小时,然后上稳压电源,测待机电流为0.74,太高了。肯定有短路的地方。挨个摸吧,发现EC发热的厉害。(KB926QF),其他的道是没有问题。先换个EC吧,等换完后发现待机正常了为0.01。按开机键,也开机,但是电流只是上到0.34就不上了,然后就掉电了。再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02,也没有动静。明显,二次开机有电压没有出来。找出图,(在基地翻的)挺感谢那位放图的朋友。发现除了系统部分由供电以外其他的都没有。没有什么说的,换南桥吧。一番折腾,把南桥换掉后,能开机了。电路流利的 上到0.97,外接显示器能显示了 ,也没有接屏测试,就装上了机器。当一切都装好了以后,再开机,发现暗屏。坏了,还得拆。再次拆出主板,测JLVDS1接口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由于这是台LED的本本,想改高压都不可能)没有办法了才在基地发出求助帖,发了帖子以后再次查图发现有个 BLKOFF的信号没有了,看图发现这个信号要高电平才开启的。所以就先找了个3VSUS的电压接了上去,开机,时序不对,屏先白,然后才有字,不过初步测试成功。还是用LVDSVDD的这个电压吧,找到Q4的S级,飞了根线到BLK OFF(大概是EC的112脚,记不清了)。开机,屏能同步显示了。进PE测各个接口,无一有问题。到此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