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L外接不显

楼主(2010-12-03):
请教一个问题,联想E43L集显的本本,外接不显示,内屏正常,查了VGA阻值正常,更换了行、场五脚IC也没显,北桥也加焊了,故障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要换北桥才能搞定。

网友:
更换集成北桥吧,这种桥一般不容易虚焊

网友:
其它都查了,可以代换的都换了,看来也只能换个桥试试看

网友:
换全新北桥

网友:
别是头坏啦,还是从简到易吧,看下到北桥的数据。

网友:
得看图纸查各信号,不要轻易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