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州品牌机主板卡在6A,求救

楼主(2010-12-03):
一个神州的品牌机,开机代码在6A停下,原来有电容鼓包,把10个小电容换了后还是不行,已过了CPU,内存,不插显卡的时候能到7F,换显卡试也不行,就卡在6A,各位高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6A好像不常见啊!!
cpu

网友:
各位高手帮帮我吧。不知道怎么修了急人啊!!

网友:
压桥试试,插显卡不过一般是北桥问题,再不就换个显卡

网友:
换显卡了啊,也不行,很少见到6A这个代码,到底是哪里的事呢?

网友:
刚才又仔细看一下,换电容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电阻碰到了,在LM324的12脚上,是2个并连的电阻,一个是102,另一个碰到了,晕,有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少的吗,告诉下小弟,多谢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测了下其它脚的电压,2.2V,直接用焊锡把电阻短接上了,居然开机了,哈哈,真是太幸运了!!!

网友:
经验就是这样慢慢积累来的,换电容搞出的问题的,以后要注意才行啊!我这里的学徒也是这样,不知道要怎么教了。没耐心了。常常要人去擦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