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装系统慢。

楼主(2010-12-03):
今天修一太机子系统掉了。重新各种方法都很慢(没分区)。这是为什么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把镜像 复制到 硬盘上,硬盘速度比光盘.u盘 都要快很多     大部分装系统慢都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C盘红绿快太多了, 屏蔽掉前面段的空间,使用后面正常部分

网友:
用MHDD查一下你的硬盘看看出现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就分过区试下。还有数据线,电源线也要查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用diskgen倒装分区试试